求教/松下驱动器
求教,三菱MR-E侍服

楼主(2007-05-29):
我想请教下各位 ,,,我用的是松下A4系列驱动器.,,如果一条丝杆的丝距是6毫米,而PLC程序里面是4000个脉冲让电机转一圈
那驱动器的齿轮比是多少,,那个公式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计算,??/???/?知道的麻烦教下我,,先谢了,,,,,,

网友A:
丝杆旋转一圈为6毫米,PLC指令为4000个脉冲一个周期,不知电机所配编码器一周为几个脉冲,两个脉冲之比,应该就是齿轮比

网友B:
电机编码器线数×4 比 4000,(还是反过来?)

网友C:
4B=螺距/脉冲当量*速比
松下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呵呵

网友:
我想知道那个公式是怎么样的,,,,,怎么计算的,,希望你们哪位可以详细画出来好吗/???先谢了.

网友:
哦,,谢谢了,,,可是我还是理解不了,你们哪位可以吧那个公式详细的说说吗,,或者画出来,,好吗,>?>???/先谢了,.

网友:
理解不了?本身丝杆的螺距就与这个实际完全没有关系,只要知道是4000个脉冲一转就行了,省下的事情,就是仔细看说明书了。

网友D:
如果你是五线制的话,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000,那么把PR48和PR4B设置下就可以了看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如何设置电子齿轮比的
呵呵

网友E:
建议,48、49,4A这三个参数设为0,4B设为4000,这样就满足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