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过热保护老跳怎么回事?请教一下!!

楼主(2007-05-29):
(无正文)

网友A:
1 负载是否过大?
2 机械方面有问题吗?
3 电路缺相吧?
4 保护器质量怎么样?

网友B:
负载大,你把设定值调到最大试试。不行就换热继电器

网友C:
建议测量电动机的电流是否过高?再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对比,如果电动机电流大就检查负载是否有问题或者本身是否有问题,如果热继电器整定值太小就调大些或更换吧。

网友D:
测一下电流,超载跳闸是正常的.

网友E:
就是,应该先测电流,看是否正常,如果电流过大,那就应该跳,如果电流正常,那就是热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F:
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G:
电机过热保护?什么元件
今天我们还换了一个热继电器呢?你可以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H:
1、供电质量如何,测一下谐波分量
2、是否缺相
3、更换过热保护器件看一下

网友I:
一般来说,设计者在选用热继电器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了电机的负载.通过调大整定值来避免过热保护是不可取的.

网友:
电流和热继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