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USS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7-05-29):
想通过USS协议直接将频率值送入到变频器中(MM4),
改变变频器现在运行频率,该写入到哪个参数中?
看了变频器手册也没找到这个参数号.
帮个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将你设定的频率值除以最大频率值后的比例数值写入到USS_CTRL中的Speed处就可以了,也就是将输入频率的寄存器内数值除以你事先确定的最大频率值如比说50HZ得到的数据(你可以存到另一寄存器中)写入到USS_CTRL中的Speed处。

网友B:
上面说的是用USS库指令,只要最大频率的百分比写到USS_CTRL指令中的Speed处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不根据USS协议自己编程来控制频率.

第一种方法简单,第二种方法灵活.

不要找了 ,没有那个参数.

网友B:
你也可以根据USS协议自己编程来控制频率.

上面多了个"不".

楼主:
好的
终于明白了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2008-05-08):
请问我想用USS协议指令中的USS_CTRL去控制变频器MM430的启停,一定要设定频率吗?USS_CTRL中的SPEED_SP与SPEED有何区别呢?    若通过USS_CTRL设定了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的内部PID反馈调节岂不是起不到调节频率的作用了吗?

网友D:
自己根据uss编的程序比较灵活,占用内存空间也小

网友C:
还是比较困惑!  另外,有没有USS协议指令,直接将速度设定值发送给几个变频器呢?我想以同一频率控制钓多台电机.是否两台变频器的地址都是0,就是以广播方式传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