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冗余IO原理

楼主(2007-05-29):
ABB冗余IO原理

冗余输入模块
当使用冗余输入模块时,所有的读都是从主输入模块读。输入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当主输入模块故障时,自 从输入模块读。从输入模块以比主输入模块低的循环率校验错误状态。

冗余模拟量输出模块
当使用冗余模拟量输出模块时,每个AO模块平均输出。AO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当一个AO模块故障时,它中断输出,2个冗余AO模块直接通信确保第2个AO模块快速使输出翻倍。

冗余数字量输出模块
当使用冗余数字量输出模块时,2个DO模块同时工作,输出相同。当一个DO模块故障时,把输出置为低电平,另一个DO模块通过有源信号强制为高电平。

网友A:
请教下  (当一个DO模块故障时,把输出置为低电平,另一个DO模块通过有源信号强制为高电平。)DO模块的输出是继电器,冗余数字量输出模块需要两套相同的继电器?当一个DO模块故障时,把输出置为高电平?通过另一个DO模块与门再判断输出?

网友B:
同问gkong的问题,需要两套继电器还是通过与门?

楼主:
具体的图我不上传了,不会上传,你们看看SIEMENS的400冗余IO-DO的接线图即可,一样的。
一个继电器

网友C(2007-11-08):
冗余输入模块
当使用冗余输入模块时,所有的读都是从主输入模块读。输入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当主输入模块故障时,自 从输入模块读。从输入模块以比主输入模块低的循环率校验错误状态。

--------------------

楼主说的是哪个系列的模块?

楼主:
DI840,DO840,DP840,AI843,AI845,AO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