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KW的水泵电机主回路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应该如何选择?急急急!!!!

楼主(2007-05-29):
160KW的水泵电机主回路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对于采用软启或闭式转换的降压启动方式..可以采用350A左右脱扣额定电流的断路器,瞬动脱扣整定值可在8-12倍,分断能力35KA一般已经足够(如果是直接从低压室出线,分断能力应大致核算以后确定);对于直接启动\开路转换降压启动方式,断路器瞬动脱扣整定值须在12倍以上(所谓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否则在启动瞬间或二次切换时断路器会因躲不过冲击电流而发生调闸..
  热继选择当然根据电机额定电流选择..也可以通过电流互感器接入,对于大惯量负载,还必须考虑启动过程中I2t过大而使热继误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建议不要直接启动,用软起动器比较合适,或便宜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选400A框架电流,400A整定电流的空开;400/5互感器,二次接3.5A热继电器,按1.05倍额定电流整定。

网友E:
350A应该足够了

网友F:
一般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我看到许多人不管什么电机都按一个方法算.

网友G:
直接启动的电机是额定电流的6-7倍,星三角启动.自耦降压启动是额定电流的3-4倍.

网友H(2007-08-20):
  下面引用由应费在 2007-5-30 17:29:00 发表的内容:
  这么大的电机,建议不要直接启动,用软起动器比较合适,或便宜的星三角启动。
--------------------------------------------------------------------------------------------
  就是哈!建议绝对是好的!没有必要用直接启动的!

网友I:
  选400A框架电流,400A整定电流的空开;400/5互感器,二次接3.5A热继电器,按1.05倍额定电流整定
------------------------------------------
同意李纯绪的观点。

网友J(2007-11-01):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