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径

楼主(2007-05-29):
请教师兄:10KV高压,变压器功率630KW,高压线用3*95的合不合适。我以前对高压没有接触,心里没底。谢谢指导!!!!

网友A:
须采用高压电缆..3*16或3*25就足够

网友B:
高压供电都距离较远,散热不好,建议3*70平方

网友C:
630KVA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约903A,高压侧电流约36A,16平方铜芯电缆载流量约为121A。

楼主:
谢谢高手指导!!
我们上次做的一个项目:10KV高压,变压器1000KW。建筑设计院给我们设计为3×120的高压线。这样看有点浪费了。
这次630KW的我本打算用3×95的,看来该考虑节约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