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关于山特UPS故障

楼主(2007-05-29):
我这里有两台山特UPS电源,一台开机后就最底下一个灯亮,不显示电量。
还有一台开机后自动关机!
求教师傅们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电瓶老化内阻增大了,UPS开机时端电压下降太多,换了准好

楼主:
OK 谢谢楼上的拉

网友:
有可能是电瓶的问题(电瓶老化内阻增大了,UPS开机时端电压下降太多,所以开不开机。),不知道你的机器是多大的?是那一年的,用市电能不能直接开机?用市电能直接开机的话,试一试能不能开启来,要是能就是电池的问题了。如果用市电不能直接开,那一定是电池的问题了。

楼主:
都是2002年的 从来都没有维护过
一台10KVA 正常开机 就是不充电,断电也没有延时
一台6KVA 开机后就关机

网友B:
一台10KVA 正常开机 就是不充电,断电也没有延时
(有可能是与电池相关回路部分损坏,也有可能是充电板坏了)
一台6KVA 开机后就关机
(看看手动维修旁路是否打上了?)

楼主:
现在UPS红灯亮 还有中间一个绿灯亮 这是什么故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