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电源缺相后的故障!

楼主(2007-05-29):
数控车床因缺相自动停机,电源正常后开机即出现111号报警,说名书是英文的,大概意思是马达切削过载,还有啥继电器跳脱的。请高手分析下这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A:
缺相自动停机就是缺相保护,正常.

楼主:
多谢毕师傅!久仰大名!
现在问题是开不了机,111号故障消除不掉,我不知该咋办 ?
昨天从广州来了个师付来看了下就把伺服器给拆走了,我想没那末严重!公司又被他敲了一笔,心里很是自责,郁闷!

楼主:
   该车床品牌是澳克玛。故障说名如下:
111:spindle  overload
     The overload relay of spindle drive motor is tripped
    (bit 6 of Ec input #8 is 0)
check if the programed cutting process has been conducted
in overloaded condition.
   1:overloaded cutting
   2:Filter OF spindle motor cooling fan motor is clogged.

网友B:
英文的意思是:
111:主轴过载
主轴驱动马达的过载继电器跳脱
如果过载情况是在编制好的切削程序已经运行时,请做如下检查:
1.切削过载(是否确实有过载)
2.主轴马达冷却风扇的滤网是否堵塞。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系统有两种判断过载的方法:
1.通过检测马达的电流判断,如果马达负载过大,电流越大,会报过载;
2.通过感温传感器判断,如果马达散热不好,温度升高,也会报过载。

注意:以上情况只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报过载,你的情况是一开电源就报过载,所以故障有点复杂。伺服驱动器损坏的可能性大,多为功率模块损坏,也不排除反馈元件损坏的可能性。如果换了俺这个深圳来的师傅,也要“敲”你一笔的,呵呵!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C:
为了不被再次敲一杠子,快来我这买个保护继电器吧,欠压、欠相、不平衡,反相都可以保护——综合保护。也可以买个功能简单的单一功能保护的。

网友C:
如图所示

楼主:
芯片大师分析的很有道理!在下长见识了.

广洲的师傅修了一个星期来装上去还是不行!请问芯片大师留个电话好吗?

网友B:
0755-82727057

网友D:
  The overload relay of spindle drive motor is tripped
    (bit 6 of Ec input #8 is 0)
请检查热继电器的触点是否损坏?换一个!

网友E:
看一下编码器连接和电机与丝杠的联结;功率模块的好坏.冷却风扇,控制板的热开关.

网友D:
修好了吗?怎么无回音?

网友F:
日月剑,你的保护器卖多少钱?给我短信和MAIL:wangjlcsjs@163.com

网友G:
不太懂这些,学习中.....

网友H:
芯片大师,不错!我顶!!又学到一招.呵呵.....

网友I:
会不会那烧坏了没手动复位。比如,热保护装置,或熔断器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