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7-05-29):
求助:两台4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启动,变压器到到电机的线路有300米长.请问要多大的电线?(95的铜芯线太贵了/铝绞线或两根小一点的铜芯线并线)要经济实用.200的变压器可以用吗?

网友A:
150铝线一根。120铝线有变频可以,没变频勉强,会发热。

网友B:
负载是什么?

楼主:
请问用两根35平方的三相四线铜芯线可以用吗?

楼主:
    求助:两台4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启动,变压器到到电机的线路有300米长.请问要多大的电线?(95的铜芯线太贵了/铝绞线或两根小一点的铜芯线并线)要经济实用.

     我用过200的变压器,电线是铝线95+50两根并线.电机启动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C:
用什么办法启动的?

楼主:
用的是人民电器的《115降压启动柜》希望解说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D:
200KVA变压器低压侧电流288A.45KWX2台等于180A,大于变压器额定30%就不能直接启动,必须采用降压启动.

楼主:
   请问:45kw2台同步启动,铝线95+50的两根并线.用了降压启动的,电机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变压器是315KVA的.

网友E:
什么负载?
线路那么长,你可以直接启动试一下.不要担心别的问题.

网友D:
电网电压过低时,可以把变压器分接头开关调整以下.

楼主:
是不是(95+50)铝线的问题呀?用35的三相四线两根并线能启动吗?

网友D:
要考虑电压降,线径应选大一些.

网友F:
S=K*PL/C*△U     S=(0.8*45*300)/(77*5)=28.05  可取35平方的铜苡电缆,个人见解.如电缆先取没问题则主要是变压器容量的先取了,一般起动电流是正常工作电流的3-7倍的了

云中客:

网友:
K,C,△U代表什么呀

楼主:
150的铝芯线能带动2台45KW的电动机吗?同步降压启动.

网友G:
按电流算,120的铝线应该可以了,不过距离太远要考虑电压损失,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了,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距离太远了电压损失很多。

网友G:
我们公司旧厂区现在大概有近100KW的负荷,距离配电室也有300多米,我从新厂区拉过来是用的120的铝芯电缆,运行中发热倒不是很严重,就是电压损失50左右,现在只有350了,(配电室到新厂区用了93米240的铜芯电缆,新厂区到旧厂区有160米铝芯电缆,120的。还有50米钢芯铝铰线过马路)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楼主:
请问:两台45KW4极电机同步启动可以用软启动吗?要是可以用软启动那电缆线是不是可以用小一点的(用多大的?).电机工作环境很差,震动很大的(做房子打桩用的).
                         谢谢专家指导!

网友H:
我们公司旧厂区现在大概有近300KW的负荷,距离配电室有300米用4根150的铝芯电缆,运行中发热倒不是很严重,电压损失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