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的转动惯量比如何计算

楼主(2007-05-29):
就是PN103这个参数:电机轴换算的转动惯量比(JL)/转子的转动惯量比  请问这两个数值应该在什么地方差呢?我是新手,师傅不在,特此求助。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自整定的情况下实现,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计算的,使用FN00x参数保存下就可以了,关于具体的计算你可以与我司联系,电话051268789237,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网友B:
“转子的转动惯量”是电机出厂参数,查阅电机手册可以找到,或咨询厂家代理。
“电机轴换算的转动惯量”是负载惯量和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的等效转动惯量,具体折算方法请查阅有关书籍。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想再请问2楼的朋友,自动调节应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呢?我已经连接了负载,并且伺服使能,自动调节没有反应。

网友B:
如果做自动调节,当然应该在连接了负载的情况下进行。没有反应?建议首先仔细阅读操作指南,弄清操作方法和步骤。
不过自动调节未必能提供最有解,建议熟悉后,还是根据经验手工设定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