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急求:SEW涡轮蜗杆减速机自锁问题

楼主(2007-05-29):
0.75kw的SEW涡轮蜗杆电机减速机带动的一台连续升降机,只用于下降输送,电机减速机主要起制动作用,电机使用三菱E500变频器调速,但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载荷稍微过大时出现了急速下滑的情况,经询SEW厂家,告知原因为SEW涡轮蜗杆减速机效率较高,在超过输出扭矩30%-40%左右时就不能自锁。
如更换电机减速机输出扭矩,则成本太高(更换电机减速机及变频器)。
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办法,有人跟我讲加大变频器制动电阻可以,但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短时间工作可以,长时间不行;长时间工作可以用反击制动或外加锥形制动轮

网友B:
升降机可以采用自锁形式的!梯形丝杠可以满足要求.我是专业做机械传动的,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宋先生 13552693732

楼主:
我们的升降机目前使用的是涡轮蜗杆减速机减速后由链条来提升重物的,没有使用到梯形丝杠。原先从未怀疑过涡轮蜗杆减速机的字所功能,但实际使用后发现超过减速机输出的扭矩后很难自锁,SEW答复其原因是其生产的涡轮蜗杆减速机传动效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