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电机柜单相电流

楼主(2007-05-29):
各位帮帮忙:
            我做一个37KW电机柜,上面用3个仪表显示分别显示3个相电流,一个表显示电压,怎么接线,

网友A:
有电流互感器?接上电流表实施。

网友A:
电压表前接一个转换开关可以间断显示三相电压。

网友B:
呵呵.去别的柜子瞧瞧OK了
电流互感器.三档转换开关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D:
    从断路器出来的三相主线,分别穿过三个互感器,37KW电机额定电流约65A,配80A(或100A)的断路器,互感器用75/5的,三个电流表用0—75A或0——100A的。一块电压表用显示三相电压,可以加装电压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