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震动盘的工作原理的??帮帮忙啊!!

楼主(2007-05-29):
小弟最近碰到这样的事,公司的一个震动盘不动了~~拆开震动盘一看里面是一个电磁线圈一样的东西,可是怪的是控制器在没接线圈时输出是220V,一但接上后电压就变到8V,(线圈是好的没短路)因为其它盘也是这样~~只有当盘正常工作时电压才会升,但也只是升到140V左右(铭牌上标的是220V)。
我现在还有点不理解的是控制器是调节电压的呢?还是频率的!!人家告诉我调快慢是在调频率!!!可是我在调节的时候同时用表量的时发现变的是电压!!这是为什么啊??请高手指导!!

楼主:
只要把振动盘看成是一种斜面,再对这个斜面进行物理学的受力分析,你就能很容易理解他的工作原理了。

振动盘电磁线圈在工作中的,斜面受电磁吸力会微小的上下振幅,调整振动盘的工作频率以及间隙就可实现顺利工作。(转载)

楼主:
振动电磁铁原理:利用了电磁铁产生交变磁场,振动部分是一个铁片悬浮在电磁铁前方,信号经过电磁铁的时候会使电磁铁 磁场变化,从而使铁片振动发声。
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控制器在没接线圈时输出是220V,一但接上后电压就变到8V

网友A:
    一般震动器是由可控硅控制电压的.在没有负载时,因可控硅的漏电流的存在,用表测量为220V.因漏电流很小,接上负载就没电压了.

楼主:
控制器确实是坏了!!请问可控硅一直存在漏电流吗???我们公司所有的控制器都有这样的现象(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控制器在没接线圈时输出是220V,一但接上后电压就变到8V)

楼主(2007-07-24):
振动盘振动幅度除了调节控制器输出的电压外,是不是调节振动盘里面电磁铁间隙也能有效果啊??

网友B:
你拆一个电推子(理发的)就知道了,原理是一样的,或者是给金鱼打气的气泵

网友C(2012-02-15):
震动盘电磁铁的通断是如何用接触器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