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自动关

楼主(2007-05-29):
我厂用的上海仪集仪表有限公司的DKZ-EX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现出现以下故障:保持执行关方向的操作。拆除输入信号也没用,现在就只能断开控制器至电动机的电缆手操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具体会是什么部件有问题。执行器的反馈输出正常,输入信号、电动机也没问题,难道是进行比较的CUP坏了?已经咨询过厂家,他们需要我们把控制器拆下返厂检测。由于该执行机构还在进行生产作业,控制方式为手动,拆下控制器就无反馈输出了,所以请教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你是不是软件限位了?不知道有没有这功能
我们生产的智能控制器有这功能。可以设值它停在1-99%的任何位置
hzshilong@163.com

楼主:
没有软件限位,电动方式除了远程操作(输入信号已断开)就是就地操作面板上控制(没有切换到该方式),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拆了拿厂里坏一块就得了,,,,,不行就打电话让他们上门服务。

网友B:
怀疑是不是设置成双线开了哦

楼主:
唉,送原厂修难哪!我们单位与厂家有经济纠纷啊。

网友C:
我没有使用过该种执行器,我感觉首先确定该种执行器有几种控制方式(比如,是否可以模拟量控制;同时可以进行开关量控制),模拟量控制可能受到干扰后,失控。

网友D:
电动执行器自动关闭的原因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信号让它关闭,我厂用的是鞍山拜尔的电子式电动执行机构,为此我厂做过很多试验,给执行器断电或者是控制信号断,都不会使它自动关闭,我个人认为,控制信号线和反馈回路线短接,会使信号受到干扰,最终使它关闭,可能还有其他情况,但最终原因是因为控制信号发生了变化造成的,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2008-01-05):
http://www.netsun.com/company/show/clist--1303355.html#contact_us
帮我踩踩

网友F:
可能是可控硅附近的一个电容坏了.引起单向导通所至.是製造厂质量問题,交友不慎!

网友G(2008-04-07):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可控硅附近的一个电容坏了.引起单向导通所至.是製造厂质量問题,交友不慎!
此朋友说的没有错,或者可控硅击穿。一直导通所至。。。

网友H(2008-05-25):
供电的零火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I:
换一台PS型电动执行器。

网友J(2008-06-30):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可控硅附近的一个电容坏了.引起单向导通所至.是製造厂质量問题,交友不慎!还有就是断信号保护的插件是不是掉了或接触不良,最好是换一台PS(要是进口的)----------hbhhrl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