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负载的零线不经过漏电开关,负载一开机就会跳电

楼主(2007-05-29):
请教各位:
       我这里有一个三相负载,零线没经过断路器而是直接并在零线的进线端子上。设备一开就会跳电,为何?急

网友A:
因为零线中有电流.
三相负载不平衡,零线中有电流经过。而漏电断路器认为三相电流流入的不等于流出的,故跳电。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7504

网友C:
零线一定要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D:
同意楼上所说哦!

网友E:
给你一个地址:电子式漏电断路器的安装运行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