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控制电容器,开关老是烧?

楼主(2007-05-29):
我厂经常为用户装配控制柜,控制15KVAR的电容器(额定电流19.2A),用1只DZ47-D40的微型空气开关,和电容器专用CJ19-32的接触器.前两年用的都没问题.近来老是出现微型开关炸开的现象.而且是从开关的上侧.真是怪事了.用的都是同一个厂家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是电容问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量一下电容各相电流,看一下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B(2007-11-08):
微型开关上一级设有隔离吗?比如:隔离刀? 老是烧微型开关上口,那隔离刀是否有烧蚀的痕迹?
  再有,查各级线路接触是否完整可靠?运行2年了,该检查看看了,尤其是接地线路!!

网友C:
DZ47的分断能力只有4.5KA,用在低压室母线下显然是分断能力不足而导致..是一种错误的用法..建议还是改为高分断能力的填料式熔断器比较合适..

楼主(2008-09-26):
可能与线路上的高频有关,这些用户大都有高频炉或变频器,是否有关?

网友D:
DZ47的分断能力只有4.5KA??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E:
看上边是否短路.我遇到的是630A的塑壳,,上口有水短路

网友F:
DZ47-D40的用在19.2A上面,有问题就要好好看是否过流(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