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故障

楼主(2007-05-29):
请教一下西门子M430故障,上电的时候报F0002.能复位.

网友A:
过压你看一下R0026的监视电压

网友B:
有可能是上次停机时报的警

楼主:
我从新恢复了一次出厂值,现在上电后就报F0002.而且不能复位了..请问M430中检测电压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C:
多大千瓦的?电压检测电路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B:
cpu板坏了

楼主:
现在上电不能复位了,监视电流没有设置电流高.r0026 < P1240.
应该不是CPU板坏,因为在能复位的时候还能运行,现在只是不能复位了/我就想问问大家知道M430电流检测是哪一块吗?我第一次摸M430的.

楼主:
上面的弄错了.是r0026 < P2172

楼主:
r0026 大概在700多,,P2172是800

网友D:
看看输入电压.
基本上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E(2009-11-19):
M430变频器继电器时断时续,请教各位高手指点,是什么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