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9):
做一种环绕机,主轴采用普通变频控制,伺服拖小车做直线往复运动,编码装主轴上测速,要求严格速度比例外,还要求定位准确,使用哪种控制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您做的是"矯直拉拔機"的後段-"定尺飛剪機" 建議採用"智能伺服"方式 因為飛剪定長功能已經內含在智能伺服內 既精準方便又經濟

网友B:
TRIO的MC302X加日系或国产伺服应该非常实惠,而且灵活方便了.

楼主:
to:jps.rd
不是,类似纺织缠纱机,它使用排绕.这使用是环绕.中间隔n倍纱宽,饶n次饶平

网友C:
是所谓的络丝机吗?需要恒张力控制、卷径检测和恒线速控制吗?需要避免硬边的控制吗?
建议上北京和利时电机的网站看看,那有一篇不错的应用文章。

楼主:
谢各位
不知络丝机怎么工作,本机张力靠机械控制,卷径即模具径是参数输入,线速可任调,原用plc 控制,plc接受主轴编码器脉冲,检测主轴速度和位置,主轴变频控制.仆轴根据地plc指令和脉冲作直线往复运动,仆轴伺服控制.无机械原点.现伺服往返一次总往一个方向偏一点.不知何原因

网友C:
“不知络丝机怎么工作”———看来没去看推荐的文章。
“现伺服往返一次总往一个方向偏一点.不知何原因”———有规律可循吗?如果确认指令没有问题,那就查查系统接线和接地,难免又有所谓的干扰问题。

楼主:
现去看一下

楼主:
看过,基本差不多.本机还要求缠绕角,即纱在纱筒上斜度.

网友C:
“本机还要求缠绕角,即纱在纱筒上斜度.”———取决于主轴与直线往复运动小车间的速度比例关系。

网友D:
用槽筒,就不用伺服了。

网友E:
楼主不妨借鉴一下光杆排线器、云母带绕包机;张力控制可以考虑用力矩电机。

网友C:
“用槽筒,就不用伺服了”———现在都流行伺服化,电控化,“通讯网”有从哪儿淘换出这些宝贝来!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6-1 15:33:00 发表的内容:
“用槽筒,就不用伺服了”———现在都流行伺服化,电控化,“通讯网”有从哪儿淘换出这些宝贝来!
--------------------------------------------------------------------------------------------
你以为这个东西淘汰了么?高速槽筒2000转/分,每秒30多个往返。伺服能做到么?现在槽筒都是压塑一次成型,很便宜。纺织行业用的络筒机100多个机头,用100个伺服?

网友D:
记得在工控网看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合资企业的老板要求做一个香皂空壳检出系统,好几个博士花了十几万,用透视传感器,外带图像处理,外带机械手解决了。另外一个小厂的老板也要小电工解决,小电工找了个吹风机对着流水线吹,也解决了。呵呵,不要学成书呆子了嘛!

网友C:
故事讲的精彩!不过近期经纬纺机仿制瑞士的某款全电动络筒机,一个头就要用1个无刷直流电机+1个伺服电机+1个到2个步进电机+1个分辨率不低的编码器,而且已经在山东等用户处安装了不止100个机头了。
我相信槽筒这个东西不会被彻底淘汰,但电控化和伺服化趋势是络筒机发展的不争的事实。

楼主:
用槽筒不行,工件品种太多而且经常变.纺织业的纱是一根排着一根饶,这机是第一往返绕出(n-1)倍纱宽的螺距,第二往返排着第一纱迹镶入螺距,绕n次完成一个层面.每次镶入即不重叠,又不产生间隙.
谁有二轴数控价位不能太高.

楼主:
本机还要求缠绕角,即纱在纱筒上斜度.”———取决于主轴与直线往复运动小车间的速度比例关系。
速度比例关系:如果是排绕有纱径决定,如果是环绕有螺距决定.

网友D:
你要做全自动绕线机,这个生产厂家很多,你可以去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C:
“速度比例关系:如果是排绕有纱径决定,如果是环绕有螺距决定.”———没错了!这只不过是一个谁因谁果的问题。
“这机是第一往返绕出(n-1)倍纱宽的螺距,第二往返排着第一纱迹镶入螺距,绕n次完成一个层面.每次镶入即不重叠,又不产生间隙.”———这要求与本人推荐文章的实践项目要求太相像了,不妨去跟他们谈谈,没准会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
现把程序发出.大家提提建议.问题在上边.
程序怎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