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用s7 v5.3时碰到困难

楼主(2007-05-29):
做毕设时设计用到 s7-400和ET 200M,在用s7 v5.3做硬件组态时,ET200M应该怎么弄上去,在hardwear里应该怎么做?急呀,希望有人能看懂我在说什么!

网友A:
应该在硬件库中选择添加153系列模块,如您要冗余,那么应该选择153-2模块。

楼主:
是啊,我就是想添加153模块,结果系统提示Not the same system family,大家再给我多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我详细点说吧,我的设计里有一个s7-400做主站,20个ET200M做从站,在用s7 v5.3做硬件组态时,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把20个ET200M在硬件组态中表示出来?谢谢!

网友B:
在HAWDWARE CONFIG里添加PROFIBUS,依次把ET200M拖到PROFIBUS上。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在S7-400里我是否还需要IM接口模块(用于PROFIBUS),还是直接就可以用CPU上的PROFIBUS-DP接口。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的PC机要不要也做出来?真是太感激大家了!

网友E:
两种通讯方式都能用。加模块也行,用自带的口也行!

网友F:
IM接口模块是用于主站扩展的,建议你还是用CPU上的DP口就可以组网了!

网友B:
做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的PC机,在SET PG/PC里改为PROFIBUS(原来好象是5611 MPI吧),设好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