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安高手 指点

楼主(2007-05-29):
求教 台安E2、0.4KW 变频输出端短路后显示正常开机显示OCA
求教 那里的问题?怎么修复???

网友A:
驱动
模块

楼主:
可以 说的详细点 吗!!!!!!
具体 点 !

网友B:
模块损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A:
E2的最好不要修了,修好了也用不多久的

网友C:
驱动坏拉

楼主:
谢谢 各位
我在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