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变频搁置久了,中间电容器回路如何充电

楼主(2007-05-29):
        6SE70六脉动变频器搁置时间久后,电容器需要充电,谁做过充电实验?怎么做的?能说一下不?整套装置是6SE71整机柜,是由一台隔离刀闸柜和一台6ES70变频规组成.
          在矢量控制AC-AC使用说明书上讲述:使用整流桥和电阻R.滤波电容C搭建成充电电路,好像不是很好办。谁还有其它的办法?

楼主:
  这个问题研究了好几天,找到了答案.发布出来,供同行参考!
1.标准方法,使用三相整流桥,加电容电阻组成充电电路,其中电阻很关键,起到限流作用,直流电加到中间直流回路上。这是西门子的标准方法。
2.用三相调压器,将400VAC电压平均分四档加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施压半个小时,停办个小时。
3.直接加400VAC电压,不启动变频器,一直放着,第二天启动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在变频器的前边输入测加灯泡上电就可以了重复几次

网友B:
一台闲置4年之久的备用变频器(90KW)可用一楼说的
“直接加400VAC电压,不启动变频器,一直放着,第二天启动就没什么问题了!”行吗?有试过的吗?

网友C(2008-07-08):
可以参照整流单元。

通过整流单元对变频进行充电。

网友D:
“直接加400VAC电压,不启动变频器,一直放着,第二天启动就没什么问题了!”。。。。。应该可以,以前我们试过。

网友E:
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F(2008-08-20):
1楼的第2、3个做法,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G(2010-04-24):
学习学习,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H:
,很久没用的机器,首先你要保证一点,内部潮湿程度如何,检查电路板,最好换掉开关电源和驱动的电解电容,然后拖去电机线,上电源,不启动,等几个小时后,启动(电机未接启动)2个小时后,带小电机启动半个小时没问题的话 ,基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技术咨询 15052117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