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铜排计算方法

楼主(2007-05-29):
我准备安装一只1250A的断路器,想请教各位大师需要什么样的铜排.

网友A:
从书架上任意找一体书看看.

网友B:
6*60以上

楼主:
谢谢!请问是和电缆的算法一样吗?

网友C:
断路器上的多大你就用多大

网友D:
60mmX8mm铜排载流量1320A就可以.

楼主:
我想知道它是怎样算出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