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PCB电路板设计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7-05-29):
大家好:我最近想设计一个逆变电路,以前功率元件我都是安装在散热器上,后再用电线焊接在管脚上组合成需要的逆变高压回路的。现在想省掉电线,改用印刷电路直接替代电线焊接功率元件,但是不知道一般的印刷电路覆铜膜可以做多厚,一个毫米宽度的覆铜线路可以承载多大的电流,两个覆铜线之间的安全距离最小多少可以承受1000伏左右的电压,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
终于找到了,选择70微米厚度在40摄氏度(不知道这个温度是指环境温度,还是指在某环境温度下的温升),1毫米大约可以承载6安.105微米的大约是8安.间距1毫米耐脉冲电压是1000伏,交流220伏的安全间隔要大于3毫米.

网友A:
大电流不要走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