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能操作考试评分标准

楼主(2007-05-29):
我厂要对电工技能操作考试,评分标准如下:
不知还有什么其它要求?指点、指点、、、、、、

1.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接线(并穿线号管)
2.走线美观,无纵横交错
3.设备布置整齐规范(设备名牌完整、清晰、字体线号管方向一至)
4.主线路接线正确
5.控制线路
   主命键发出指命后各接触器动作正确
   指示灯下确指示
   电路保护功能完善(各种电路保护措施如:短路、过流热保、电机互锁等)
6.接线图设计(绘制)

网友A:
这么筒单的问题.用的着上工控网吗

楼主(2007-07-12):
1.考核内容
(1)元件选择(20分)  根图样及电动机容量选择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熔断器及导线。
(2)元件安装(20分)
  1)制作电器板,元件布局合理;
  2)元件安装正确。
(3)接线(35分)
  1)接线正确、牢固,电气接触良好;
  2)布线合理美观。
(4)试运转(25分)
  1)接电源后试运转,达到预定控制要求;
  2)试运转步骤和方法正确。
2.工时定额  5小时
3.安全文明生产(只扣分,最多扣10分)   按国家颁发有关法规或企业有关规定执行。每违反一项定扣2分。
4.评分标准
(1)元件布置不合理扣3分;
(2)元件安装不正确每处扣3分;
(3)元件和导线选择不当每项扣2分;
(4)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每处扣5分;
(5)布线不合理扣6分,不美观扣4分;
(6)经两次试运转后电路才正常工作扣5分,两次仍不能正常工作则扣10分;
(7)时间继电器延时整定值不恰当扣4分,不会整定扣8分;
(8)试运转步骤、方法不正确扣5分;
(9)工具、仪表准备不齐全,使用不当各扣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