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07-05-29):
用PLC控制伺服时,如果需要马达高速运转时,除了增大脉冲频率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让一个PLC脉冲对应伺服电机的n个反馈分辨率,速度不就提高n倍了。

网友B(2008-06-06):
因为需要在同一个松下伺服电机进行高速运转与低速位置控制.有没有什么办法不需要手动去调整电子尺来提速.

伺服电机在低速时,要求精度较高.所以电机每转一圈,PLC所发的脉冲较多,因此速度较慢?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C:
正如波恩所言:

增大松下伺服转速,可以按照你增大脉冲频率,或是改变电子齿轮比。

此外,就是你采用模拟量控制,改变输入电压了。别的就没有办法了/

建议你重新选择个PLC,使之具有模拟量控制方式,并且可以接受差分形式的编码器反馈信号。这样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来电咨询,呵呵13589085531

网友D:
您的高、低速之间差多少倍?如果用脉冲控制,伺服本身的脉冲接口速度会不会在PLC之后成为限制瓶颈?

如果高、低速之间真的差到上万倍,用模拟量控制也不一定好(安川的日本人说的)。如果伺服自己的脉冲接口速度够用(差分输入可能速度会高一些),还是换个频率更高的PLC模块,或者换成独立的运动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