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急询!!!用旋转编码器控制直流电机怎么定位?

楼主(2007-05-30):
我做个立体仓库的设计,有个定位控制的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PLC型号是CS1G CPU42的,个位大哥能不能给发个定位的程序呀?

楼主:
补充::::旋转编码器在编程的时候怎么用啊?
是不是要用到计数器?

网友A:
你的,用编码器应该是检测移动距离的。

网友B:
也想学学,
以前学单片机的时候用过编码器,它只是提供被测物旋转位置脉冲,用循环计数的,
PLC的没用过,我想应该是相同的吧,

楼主:
谢谢个位!已解决!

网友C:
增量式编码器的基本原理是每转一圈,发n个脉冲,通过计数,就可以知道转了多少圈。

网友D:
能不能说一说你解决的方法。让我们大家也学习一下呢

楼主:
我的方法和楼上“通讯网”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