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阀门开启速度

楼主(2007-05-30):
有高手能提供一般的自控阀门的开启速度和关闭速度么
碟阀:
球阀:
单座阀:

网友A:
电动阀门才有开启时间的概念。不都一样,我用过蝶阀20s---60s的都有

网友B:
和各个方面有关,比如气动蝶阀的气源压力,气源管道大小,电磁阀大小,摸头大小,阀门前后压差等等。很难说清楚。

网友C:
这个时间很广的,你有特别要求可以要求阀门厂特制呀
有些需要快速开闭,有的防止冲击需要缓慢开启

楼主:
要加一个speed control valve

网友D:
应该具体点,比如说用于什么工况下

楼主:
石油上面 大口径 1m左右

网友E:
请关注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三段变频变速电动执行器调节阀。
生产单位:天津硕华电气公司
电话:022-27696712
传真:022-58699722
网址:Http://www.tjshuohua.com
邮箱:E-mail:shh@tjshuhohua.com

网友F:
不同的厂家和不同的阀开启速度不一样,如需要请原厂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