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测量4-20MA的模拟量电流

楼主(2007-05-30):
每次测量4-20MA的模拟量输出电流都没办法,用万用表串在回路中没有反应,原来有指示的表也没有反应了.但是直接连在两端可以测量到电压.
请问使用万用表究竟如何才能测量到这个信号呢.

网友A:
‘用万用表串在回路中没有反应’是不对的,肯定测量过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实际我接在回路中就是没有反应,找不出原因.寻思是不是内阻大,带不动两个表?但是万用表内阻很小吧.郁闷中.
周公确实在串接回路中检测到了模拟电流的大小了么??如果这样,下午再去买只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表档位不对
电流信号都是串到电路中量的

网友C:
第一,要确定万用表在直流电流(DC A)档;第二,要确定万用表电流档的保险是好的;第三,确定万用表红色测量针插在电流测量位。

网友D:
楼上一应该是DC mA挡。

楼主:
档位和方法肯定没问题的 买块新表以后再看看

网友E:
哈哈哈!
多半楼主的错误在于 万用表插头插到电压孔中了 两根线 1根在COM 另外1个应该在 A 上 而不是V

楼主:
郁闷
你们一般使用什么万用表啊

网友F:
很有可能万用表坏了或使用不当

网友G:
都用了N次了!没有说量不到的!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使用还是表??

网友H:
下面引用由量子风在 2007-5-30 11:52:00 发表的内容:
哈哈哈!
多半楼主的错误在于 万用表插头插到电压孔中了 两根线 1根在COM 另外1个…
--------------------------------------------------------------------------------------------
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现场操作时大多数的问题都是简单的操作问题。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细心细心再细心。特别是出现故障以后千万别着急。

网友I:
呵呵,要有信号源吧

网友J:
你测电流时最要在电路中串一个假负载,也就是一个电阻后才能和万用表串在一起。如没有另何负载是测不出来的。但负载不能太大或太小。而你直接串万用表在电路中就相当于短路。

网友K:
忍不住要说:
楼上的,是这样的吗?
如果我测的不是恒流源的话,我测的这个数有用吗?
搞不明白厂家千方百计要减小电阻档内阻干吗!

楼主:
没有短路连接,没有挡位搞错,没有插错控.
还有现场两人呢.所以我们都郁闷.
还用电压档量了次有的.

网友L:
要是测量方法对的话,而且有电压,没有测到电流,很可能回路中负回路断路了或者接地了,你测一下两个回路的电阻看看!

网友M:
肯定是表笔插孔没插对,要么是表坏。

网友N:
能用的,是否是MF500型的指针式万用表呢?我就测过。

网友O:
可以
但
不好用的
特别是小电流
建议买一个专门测仪表用的

网友P:
负载上有电压吗?如果有,则说明测量方法不对或者表损坏。如果没有说明电路开路了

网友Q:
这么多人都说了,你不妨参考大家的意见,再去串联测一次。

如果这次测量仍然没有,那么你把负载摘掉,直接把表的电流档当做负载试一下,看有没有。

另,如果负载是线性负载,可以根据负载说明(常见可能是250欧、500欧),在线测量负载电压,然后U/R,算出电流。

网友R:
每次测量4-20MA的模拟量输出电流都没办法,用万用表串在回路中没有反应,原来有指示的表也没有反应了.但是直接连在两端可以测量到电压.
1万用表的电流挡烧了,2看下表内保险管。原来有指示的表也没有反应了,说明回路电组大,,你用的是数显万用表吧?其MA档有保险管的,爆了电压档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S:
可以试下其它正常的回路不就知道表是不是好的了.还有会不会是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L:
你测的是什么变送器的信号?我曾经也遇到过,但是只是个别的变送器.我建的仪表群号:31764976
我们交流一下.

网友T:
在回路中串一个250欧姆电阻,再把电流表串里。试一试。

网友U:
如果仪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不是两线制变送器输出的),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测量表笔测量仪表信号输出正负端的电流信号的大小。

网友V:
楼主后来有没有测到?
说一声
既然都没有错,那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东西都买了  一直没有时间去工厂,公司和工厂实在太远了  自己没车 去不了
再次测量后跟大家说明  谢谢

网友W(2007-10-16):
在回路中串个250欧姆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A:
重点是学习:'如果仪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不是两线制变送器输出的),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测量表笔测量仪表信号输出正负端的电流信号的大小。 '——此法可用。串电阻是瞎出主意。

网友X:
如果仪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不是两线制变送器输出的),???????????

网友Y:
如果方法没错,那就是表坏了。

网友Z:
负载上有电压,没电流,不妨把负载用250欧电阻代替再测

网友Q:
如果设备正常工作中,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在线工作时串表测电流,以免影响设备运转或工艺调节。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了
  我测量的是北方阀门的一型号的输出模拟量

网友AA:
哈哈 肯定是低级错误

楼主:
就当是低级错误了,不太可能现场两个都低级错误.
没得解释了我.现在很少用这样的东西了

网友AB(2009-04-27):
各位请教大家一个问

我们单位的调节阀韩国产给4ma是全开20毫安是全关怎样调整才能变为4ma关20m开

网友AC(2021-03-22):
万用表电流档,直接串联测量,是最佳测量方式。

网友AD(2022-02-21):
万用表因操作原因(电压、电流测试过程中档位或表笔未设置准确)经常会损坏保险丝,

如需经常对4~20mA模拟量进行打点测试,可以买一个30mA 的直流电流表,淘宝上面几块钱就可以。

这样比较直观,万用表测试经常遇到吃不准表是否完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