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符号表无法导出EXCEL

楼主(2007-05-30):
我在编辑s7200 符号表时,为什么文件菜单的导入/到处功能显示暗色,无法使用导出EXCEL

网友A:
这个是导出为awl文本的功能,应该不能导出为excel;在梯形图等状态下这两项是有效的。下面是部分提示:

用 ASCII 文件格式导入程序:

?选择文件(File)> 导入(Import)菜单命令。

?用鼠标右键点击指令树中的‘程序块’或 POU 图标文件夹,然后选择弹出菜单命令导入。当您点击鼠标右键时,数据块文件夹亦有数据块导入命令。

如果您希望从 STEP 7-Micro/WIN 之外导入程序,可使用“导入”命令导入 ASCII 文本文件。查看 ASCII 文本文件要求格式的一种简单方法是导出一个现有程序,然后再另行导出数据块。使用 Windows Notepad (记事本)编辑器检查文件内容。使用下方的 ASCII 文件语法链接可以跳转到文件格式规则总结。

必须打开新的或现有项目,才能使用“导入”命令。“导入”命令将依照下列方法删除和代替现有 POU(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

?如果导入 OB1(主程序),会删除所有现有 POU。然后,用 ASCII 文本文件的内容创建 OB1 ,以及其他 ASCII 文本文件中的子程序或中断程序的 ASCII 数据建立其他 POU。

?如果只导入子程序和/或中断程序(ASCII 文本文件中未定义主 OB1 程序),则 ASCII 文本文件中定义的 POU 将取代所有现有 STEP 7-Micro/WIN 项目中的对应编号的 POU (如果 STEP 7-Micro/WIN 项目不是空的)。现存 STEP 7-Micro/WIN 项目的主程序以及未在 ASCII 文本文件中定义的所有 STEP 7-Micro/WIN POU 均被保留。例如,现有 STEP 7-Micro/WIN
项目中可能包括 OB1 和 SUB1、SUB3 和 SUB5。然后您从一个 ASCII 文本文件导入 SUB2、SUB3 和 SUB4。最后得到的项目为:OB1(来自 STEP 7-Micro/WIN项目 )、SUB1(来自 STEP 7-Micro/WIN 项目)、SUB2(来自 ASCII 文本文件)、SUB3(来自 ASCII 文本文件)、SUB4(来自 ASCII 文本文件)、SUB5(来自 STEP 7-Micro/WIN 项目)。

?如果您导入一个数据块,现有数据块会被删除,然后新数据块将使用 ASCII 文本文件中的标签结构加以创建。

在 STL 编辑器中确认导入程序:

如果导入 ASCII 文本文件(例如,abcd.awl)因语法错误失败,则会在与 abcd.awl 相同的目录中建立一个错误记录文件(例如,abcd.err)。读取错误记录和纠正语法错误,然后再尝试导入 ASCII 文本文件。如果文件通过语法测试,则被添加至项目并编译。在编译导入程序的过程中,任何失败的语句行都被更改为带 // 前缀的注释。使用 STL 编辑器检查导入程序,并纠正所有编译失败的指令语法。纠正各语法时,删除 // 行前缀。因为 LAD 和 FBD 编辑器不能显示行注释,被更改为注释的导入指令错误无法作为程序逻辑或注释在这些编辑器中显示。

使用旧版 STEP 7-Micro/WIN 创建的项目:
用较早版本 STEP 7-Micro/WIN 建立的项目必须直接用文件(File)> 打开(Open)指令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