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取松卷,甩尾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30):
    1580热轧带钢卷取区,在卷1.8以下的带钢时出现松卷现象,张力提到5T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跟控制程序或张力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B:
既然松卷了说明已经有了速度差,所以提高张力设定也未必能够克服。你这时首先要确保取消速度差,再考虑张力的事情

网友C:
从新设计PID中卷径的积分时间 应该是数学模型没搞好

网友D:
是偶尔出现一次还是总那样?

网友E:
卷径计算可能有问题

网友A:
个人认为,搞清楚原来的控制方式是找出问题的关键

网友F(2009-02-13):
卷取温度降低10度,夹紧导板。

网友G:
七楼说的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H:
张力传感器有问题,速度不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