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30):
大家好,本公司因要做旋涂机,想采购一种伺服电机,用于涂布光阻,望大家能向我推荐。

电机要求:

1:垂直安装,负载总质量大约500克,估计不超过800克。

2:空心主轴,主轴约长100mm,电机本身带有3个气嘴,可以与真空源连接。主轴的空心可以充当真空气路。

3: 正常运行过程中,速度首先从零加速到一个较低的速度,约不超过1000rpm,几秒钟后加速到较高的转速。每个运行周期一分钟左右,每个周期内可能设置2到4个速度段。

4: 转速、加速度及减速到零时的减速可控制。

5:最高转速:大于等于6000rpm,最好能达到8000 rpm;
 最高加速度:30000rpm/s
 转速准确度:±5rpm
 精度:      1rpm
 功率:      40~60W

6:电机主轴与转盘的连接安装方式不太清楚,可否推荐?

7:另外请介绍气嘴的作用及连接方式?

   谢谢大家的合作。
                                            胡先生

网友A:
1:负载转动惯量是多少?
2:这样的要求过于专用,除非有现成的专有产品,否则必须定制,成本不低啊,还得看有没有量!
3,4:没什么,小意思。
5:高转速问题不大,准确度和精度似乎不协调,±5rpm的转速准确度不难实现;40~60W与30000rpm/s的最高加速度,需配合1考虑,未必不是问题。
6,7:楼主是应用方,如果连楼主都不知道这些,想做这事情看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意了。

网友B:
楼主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你要得空心轴还可以作为真空气路那就比较难了。空心轴和气源怎么连接啊?我手里有一款空心轴伺服的资料,空心轴的直径最大为40毫米,他的转速可达5000转。这种伺服的价格肯定是相当贵的,因为它是特种伺服啊!

楼主:
to两位楼上:
    1。负载是一片8in的晶圆,质量约为500g,因此惯量约为4301.1gcm2。圆盘直径约为200mm,质量约为300g,因此惯量约为2500gcm2。总惯量约为6800gcm2。
    2。定制可以,价钱可以商量。至于量,先期采购少量,等实验成功,肯定是批量。
    3。我不是应用方。
    4。谢谢楼上的回复。

楼主:
另外,我有一组相关图片及结构图,但不知这儿怎样发。
望指教。

网友C:
下面引用由emperor在 2007-5-31 10:44:00 发表的内容:
  另外,我有一组相关图片及结构图,但不知这儿怎样发。
望指教。
--------------------------------------------------------------------------------------------
传给我,我帮你发吧!要100分以上。wdo_1000@126.com

网友C:
知道你干什么用了,通过真空,吸起晶圆,通过高速旋转使涂料辐射均匀?用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D:
与我联系:0755-33643798/33643784。
刚好有此无刷电机及驱动器:6000RPM/3段速/加速度可调。

网友A:
做晶圆加工设备,不错!不过“6800gcm2”的总惯量已不算小了,“40~60W”功率电机未必能胜任其加速要求,不知有没有可参考的先例。

其实这样的要求未必一定要用伺服,“通讯网”的建议:“用直流无刷电机”值得考虑。中空轴的设计,如果用伺服,则必须选用中空轴的编码器,成本也比普通编码器高不少;如果用直流无刷电机,就不必考虑特殊编码器问题,一定可以省一些成本。

估计定制是免不了,建议咨询北京和利时电机,或珠海运控。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诸位的解答。
的确,在两套样品方案中,一套采用伺服,另一套采用直流无刷。
另外,6800gcm2的惯量是极限值,正常工作条件下是4200gcm2。因为暂时是处于实验阶段,所以两套方案都可采用,再来进行比较优劣。6800如果太大了的话,就先考虑4200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