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求助;我们一套程序 CPM2A不稳定

楼主(2007-05-30):
各位大侠:
    ,帮帮忙,小弟我在实际使用PLC<CPM2A>有一套程序不知道怎么了.机器在所有得状态没有问题.模拟过.可是它却在不定时得可能一天可能两天.就会出现报警.复位后再次出现时,就比较频繁,一二小时一次.断电后再次重新启动,又是一天两天出现.我已经检查过几次程序了可是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不胜感激激

网友A:
报警提示什么?

楼主:
不是报警,星角转换的程序,星型是正常。角型就不好了。《KM2动作》不定时的。

网友B:
程序没问题的话,就是《KM2动作》回路的硬件问题.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们一共有几个这样的设备,完全一样。程序,硬件都一样。可是我们别的没有问题。只有第2台有问题。

网友C:
是PLC报警还是你程序设置的报警输出报警!

网友D:
报警信息是什么

楼主:
报星角转换错误.

网友D:
没有听说过,在这里指的是PLC 报警信息是什么?

网友E:
正好你们有这么多机器,而且CPM2A的端子排可拆。那么就换PLC,从好机器中拆个PLC过来换上,如果OK就是PLC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就可以排除PLC问题。

网友F:
我都听糊涂了,不知道到底说的个啥!!!

楼主(2007-09-05):
我找出原因了.是我的朋友在这几个点里做了手脚.给了我脉冲信号.

网友G(2008-09-22):
CPM2A--60P

网友G:
CPM2A--60P you

网友G:
CPM2A--60P  ou

网友G:
CPM2A--60P  有谁的价格最低呀

网友H:
查查KM2的控制回路,应该跟程序没关系

网友I:
会不会触点粘和不释放啦。我认为这个原因几率大!!~CPM2A--60P我有的。。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