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输入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7-05-30):
我在模块6ES7-331-7KF02-0AB0的2、3通道的(6、7)接了一个标准电流信号,模块内设置是4~20mA,字母D对准了那个小三角版本号,结果每次打开标准源就显示过载,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个冬冬要看一下说明书,分有源无源,电流电压的

楼主:
谢谢!\
我的模拟量模块型号是西门子6ES7-331-7KF02-0AB0,能具体指教一下吗?先行致谢~

网友B:
你也说的太含糊了,先看两个问题吧
1、有没有将两线制和四线制搞混;
2、你在S7里搭的配置中的AI模块的接线方式有没有设置?

网友C: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电流到底是多大的,如果电流超过20mA很多的话,先别接哦,要烧模块的,前两天我就烧了一块,应该是现场问题,看看是否有干扰或现场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D:
同意啊,继续讨论啊

网友E:
问题应该已经解决

网友F:
看看这样是否对楼主有帮助:
4~20mA如果是2线制,则变送器不需要外接电源,未使用的通道要短接,10、11连接到M端。
选择2线制之后,模块的通道输入端A+ 、 A-就会带有24V电源了。

网友G:
硬件模块设制好后,在硬件组态里看一下参数选择是否正确,同时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同时要保证AI模块与传感器变送器,用同一24V电源(有的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