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梯形图编译时一般线圈错误,错误地址(40,10)~(40,1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30):
(无正文)

楼主:
按下X0,plc按照小时,分钟逐位报时,例如19:58’,报!——!!!!!!!!!——!!!!!——!!!!!!!!——;20:05’,报!!—— —— ——!!!!!——。程序编译时提示一般线圈错误,错误地址(40,11)~(40,11),删除最后一行,错误变(39,10)。请指教。

网友A:
编译时提示的错误讯息是什么呀?应该有个错误讯息代码的。根据提示的讯息找原因。
如果想用台达的一般步进点,一般不能从S0开始使用,因为S0~S2三个状态点的动作分别为手动使用、原点复归使用及自动运转用。
还有如果你的步进按顺序执行完后要返回开始重新按顺序继续执行的话,得在最后一步步进加上RET。
还有的可能:1.选择指令时应该注意PLC的型号是否支持,否则误用也报错误。2.软件问题,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