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倒转

楼主(2007-05-30):
我公司电容柜烧毁后,有一路外接电电表倒转(机械表),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检查电度表接线是否正确,有的电度表在接电焊机时也会反转.

网友B(2007-09-18):
同意楼上的.主要还是检查电表接线问题,或者检察一下线路网络中有没有其它外电网因陋电之类的原因串入.

网友C:
接线问题吧

网友D:
同意一楼

网友E:
好事情啊,查一下线路把

网友F:
    线路错误

网友G:
那不是太好了

网友H:
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I:
李东升:  引用
    检查电度表接线是否正确,有的电度表在接电焊机时也会反转.

为什么接电焊机时也会反转?

网友J:
没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