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楼主(2007-05-30):
最近有个项目是西门子的电动机,内有3个PTC热敏电阻,需要接入PLC中,本人是菜鸟,不清楚PTC应对应选择西门子S7300的什么模块,是选开关量模块还是7PF00的PT100模块?另外,测量出来的是电阻值还是温度值,请简单告之编写PTC保护电动机的思路,指个道就行,谢谢了。
 这个问题我问过代理商,他们居然说不清,一团雾水啊

网友A:
应该是开关量吧,温度到保护值时突变(动作).

网友B:
不能直接接到IO的.
需要使用PTC继电器, 或者有种接触器本身带PTC输入.
继电器出去后是开关量

网友B:
也有种IO模块可以接受PTC输入
西门子不知道有没有.
原来用H/W系统,看模块说明好象有种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用做开关量,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升到一定温度,相当于断路!

网友D:
其实,我觉得你走入了一个误区;
    无论是何种品牌的电动机,提供PTC或KTY的主要目的都是提供一个粗略的温度信号,这个信号主要是提供给变频器作为热保护之用,而不是提供给PLC来检测到底电机有多少温度;这方面可以参阅“西门子M11电机选型手册.pdf”;如果希望检测电机的确切温度,应该选用内嵌PT100、NI1000等标准温度传感器的电机。
    至于PTC怎样用于变频器保护,在西门子“MM440大全.pdf”中有非常详尽的描述,请自行查阅;
    如果非要采用PLC来检测PTC的状态,可以参考变频器的保护方法:用DC5V电源串入574欧姆电阻再串入PTC然后检测PTC的电压,通过电压判断PTC在1500欧姆以下为正常......
    或者,仔细参考I/O模块规范(通过实验也可以),当输入元件阻值大于1500欧姆(或其它值)时输入状态会变化否,如可以就直接采用普通I/O模块就可以(笔者估计方法可行)。

网友D:
下面贴一些相关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PTC热敏电阻的应用 1.延时启动PTC热敏电阻 从PTC热敏电阻的I-t特性曲线得知, 外加电压后PTC热敏电阻需经历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高阻态, 这种延迟特性被用于延时启动用途。 应用原理:电机在启动时,要克服本身的惯性,同时还要克服负载的反作用力(如冰箱压缩机启动时必须克服制冷剂的反作用力),因此电机启动时需要较大的电流和转矩。当转动正常后,为了节约能源,需要的转矩又要大幅度下降。给电机加一组辅助线圈,只在启动时工作,正常后它就断开。将PTC热敏电阻串联在启动辅助线圈, 启动后PTC热敏电阻进入高阻态切断辅助线圈,正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2.过载保护PTC热敏电阻 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对异常温度及异常电流自动保护、自动恢复的保护元件,俗称"自复保险丝""万次保险丝"。它取代传统的保险丝,可广泛用于马达、变压器、开关电源、电子线路等的过流过热保护,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通过其阻值突变限制整个线路中的消耗来减少残余电流值。传统的保险丝在线路熔断后无法自行恢复,而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在故障撤除后即可恢复到预保护状态,当再次出现故障时又可以实现其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选用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作为过流过热保护元件,首先确认线路最大正常工作电流(就是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不动作电流)和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安装位置(正常工作时)最高环境温度、其次是保护电流(就是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动作电流)、最大工作电压、额定零功率电阻,同时也应考虑元件的外形尺寸等因素。 应用原理:当电路处于正常状态时,通过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处于常态,阻值很小,不会影响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陡然发热,呈高阻态,使电路处于相对"断开"状态,从而保护电路不受破坏。当故障排除后,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 3.过热保护PTC热敏电阻 PTC热敏电阻传感器的居里温度从40-300℃,在PTC热敏电阻传感器的R-T特性曲线上, 电阻值进入跃变区后陡升的一段可以作为温度、液位、流量传感方面的应用。根据PTC热敏电阻对温度敏感的特性,设计用在过热保护及温度传感的场合,应用于开关电源,电器设备(电机,变压器),功率器件(晶体管).特点是体积小,反应时间快,安装方便.

网友D:
PTC与KTY的区别:
    首先他们都是一种电机温度保护装置;
    PTC是一种正温度系数的电阻,即电阻值随着温度的上升而上升;
    还有一种是NTC是负温度系数的可变电阻,阻值随温度上升而下降,一般的电机保护不使用。kty精度高、可靠性高和稳定性强。主要应用于温度测量领域。kty覆盖着一层二氧化硅绝缘材料,绝缘层上开有一个直径20mm的金属孔,整个底层全部被金属化。通过晶体的排列得到从上至下呈锥形的电流分布,因此命名为扩散电阻。KTY在整个温度测量范围内都具有实际在线线性的温度系数,从而确保了温度测量的高精确度。

网友D:
西门子电机选型样本中的相关描述: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大全中的相关描述:

网友E:
PTC进变频器,变频器开关量进PLC,进口设备基本是这样.

网友F:
老菜鸟不菜,很牛!佩服!

楼主:
谢谢,太感谢啦!还是咱干工控的人乐于帮助别人。

楼主:
这个电动机的确是丹佛斯变频器控制的,西门子电动机带3个PTC热敏电阻,就是说把热敏电阻的信号接进变频器里面,再将变频器的故障报警信号接进PLC?还有一台电动机是PT100的,这个就可以直接进PLC啦。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只怪我学艺不精,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