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污泵和污水泵的区别

楼主(2007-05-30):
   在做一个BA项目,地下室既有潜污泵又有污水泵,请教做给排水的朋友们,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前者是把大楼的污水排进集水坑,后者是把集水坑的污水排除去?还是其他。请教。

网友A:
有的排污水择了隔膜泵,它和普通泵的原理截然不同,在这里也称为污水泵,

网友B:
   潜水泵是代表该水泵可以潜在水里运行,好多潜水泵都是适用于清洁水;清洁的潜水泵不适用于污水。叶轮一般是闭式的
   污水泵主要适用于含杂质的水,比如带颗粒的,或者含纤维布条的水,一般采用开始叶轮,脏的东西不容易卡住。污水泵也有不能放在水里的,比如卧室的污水泵。

网友C:
潜污泵是污水泵中的1种,就是在水下运行的污水泵。

楼主(2007-09-27):
谢谢大家,主要是有的大楼既有排污泵,又有潜污泵,我就犯迷糊了。

网友D:
叫法不同了

网友E: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