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量式编码器

楼主(2007-05-30):
  请教增量式编码器有Full Half Quarter之分吗?看资料是说以index信号占到AB信号Cycle的的个数来决定的,常用日系的伺服是什么形式?
  另外Index信号不是每圈一个吗,看资料里依据AB信号的周期对应了好多index,是何原因?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Full Half Quarter之分”?———原文怎么是说的?
“以index信号占到AB信号Cycle的的个数来决定”“依据AB信号的周期对应了好多index”———估计是指按距离编码的Index(Z)信号体系,可以参考海德汉的增量式直线光栅尺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旋转编码器中采用这种技术的还真没见过!楼主用的哪家的编码器?

楼主:
Incremental encoders from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use differing timing for the index pulse. The index pulse may be aligned to any of the 4 quadrature states and may have a pulse width of either a full cycle (4 quadrature states), a half cycle (2 quadrature states) or a quarter cycle (1 quadrature state). Index pulses of a full cycle width or a half cycle width are normally termed ‘ungated’ and index pulses of a quarter cycle width are normally termed ‘gated’.

楼主:
在DD马达中,旋转编码器一圈对应很多Z信号,有200多个的,是否用来提高回零精度?

网友B:
就是说,一步可以分成4份,a在前,b在后,电平状况ab为 10 11 01 00
,即两个a上升沿之间为一步,在这一步中,可以根据ab的电平状况分成4份。

网友A:
这段话与一圈内有多少个Z信号没有直接关系。各段话解释如下(非一对一翻译):

“The index pulse may be aligned to any of the 4 quadrature states ”———是指Z信号的沿与AB正交信号在一个周期内的状态机的4中状态的对应关系,且未必有什么确定的关系。

“a pulse width of either a full cycle (4 quadrature states), a half cycle (2 quadrature states) or a quarter cycle(1 quadrature state)”———是指Z信号的宽度与AB正交信号周期的关系,即全周期(对应4个四倍频脉冲),半周期(对应2个四倍频脉冲),或1/4周期(对应1个四倍频脉冲)。

“Index pulses of a full cycle width or a half cycle width are normally termed‘ungated’ and index pulses of a quarter cycle width are normally termed ‘gated’”———只有Z信号的宽度只对应一个个四倍频脉冲宽度时,可以称为被AB正交信号的状态机组合“门选”过,也就是对应(对齐于)唯一状态机,而其它的宽度下,其对齐关系都与状态机无关,即可以任意对齐,只保证宽度。

网友A:
楼主在用DD电机?能说说用来做什么吗?

网友C:
一。由于各个生产厂家的不同,Index的信号位置(上升沿)可以是一个周期内四个相位的任何一个位置,所谓一个周期内的四个相位,是由A和B的上升沿下降沿构成,所谓任何一个位置,可以是每家生产厂家自己确定的,在A的上升沿或A的下降沿,或B的上升沿或B的下降沿。

二。Index的脉冲宽度,可以是1/4个周期(如可用于4倍频技术的,这样可确保倍频后一个脉冲周期的精度),也有1/2个周期的(与A/B的宽度相当的,许多编码器厂家为刻线方便,就是如此的),也有全周期的(正余弦的就是脉宽等于全周期的)。由于1/4脉宽的可用于4倍频,为确保倍频后的一个脉冲周期的精度,其Index的信号位置对于在原始周期4个相位的哪个位置就必须事先明确,一般在A的上升沿。

三。Index信号,大部分是作为零位,每圈1个,故用Z表示;也有用作参考位,如每20度一个(海德汉高精度角度编码器),有用R表示的。

四。有意思的是,海德汉有一种编码器,Index信号是每圈一个正弦周期信号,就直接对应一圈360度(半波脉宽=180度),就相当于一个模拟的绝对位置信号,相当于一个日系的混合式编码器,与日系的UVW比较,优点是极性对数随便你分,这种编码器目前在电梯行业很流行,但在国内伺服,知道怎么用的人还不多,大家都还只关注日系的UVW,但又都被UVW多少极性对数及找原始位置搞得头痛呢。

上海精浦机电,专业的编码器厂家,欢迎来电沟通交流021-36320991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说的是Endat2.1吗,可惜没有用过,现在很多驱动器都有这种反馈接口了吧,不知和Hiperface有什么区别,这种信号可以提供换相的吧。
  DD马达做的高精度转台,版主最高精度的见过多少的?

网友A:
前面的讨论应该没有设计EnDat2.1,Endat2.1和Hiperface分别属于不同公司的编码器串行接口标准,多用于绝对式编码器,因而可以认为能提供换相信号。

“DD马达做的高精度转台”,不错!本人见过的用力矩电机驱动的高精度转台的分辨率高达0.9角秒,名义精度高达3角秒。不知楼主打算达到什么指标,用的谁的DD电机和驱动,什么传感器。

另,如果方便是否可通过留言告知所在机构的名称,本人十分崇拜目前就有勇气从事这种开发的机构,所以想多了解一些。

网友D:
“三。Index信号,大部分是作为零位,……或直线光栅尺如每20um一个”
哪家光栅是20um一个Z的?

网友A:
估计是笔误,20mm?

网友E:
20um應該是指光學玻璃刻度距離
歐系編碼器 原點信號多是1/4T (可參考海德漢) 日系多大於1/2T(T 上面都有說明) 當系統反轉時精度就會有影響 這裡稍加補充

网友F(2008-08-11):
这个地方很好啊,有很多热心编码器的同志,一起探讨,请大家多多指教阿

网友G:
请教一下这种编码器一般延迟多少啊?

网友G:
我没说清楚是测速延迟,闭环控制要用到该参数

网友H(2011-05-04):
看看高人是什么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