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 PLC的IP地址设置问题再次请教知道的朋友

楼主(2007-05-30):
IP地址可以写入PLC,但是PLC断电后IP地址就消失了,再上电时需要重新写,而且每次都得花点时间折腾一番才能搞定,比较麻烦。

请教各位,是否可以把IP地址固化在CPU卡上?CPU卡上的电池是不是就是干这个活的?我现在把电池取下来了,是否装上去就可以将IP地址保存住(哪位大侠给个确切答复,现在装上电池后IP地址好像写不进去)?

谢谢大家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A:
记得设置里有个选项要去掉的,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B:
CPU卡上的电池装上去,否则组态的数据会丢失.电池是给CPU的RAM后备供电的.如果你愿意花银子,可以买SLC500的EEPROM内存.

网友C:
如果只是IP变了,程序没有丢.那应该是IP地址动态获得了,或者你上次改过之后没有重启确认.请设IP地址为静态获得, 如果是动态获取,每次重新上电都会自动获取IP.另外修改IP为静态需要重新上电.
如果SLC里的程序也一并丢失了,那就是你的电池没电了或者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D(2007-07-11):
属性设置里有个bootIP不要打钩

网友E(2007-11-21):
用BOOTSERVER,设定完IP地址,禁止BOOTSERVER即可.

网友F:
同意楼上阿,禁止就可以了阿

网友G:
用BOOTSERVER,设定完IP地址,禁止BOOTSERVER

网友H(2015-05-14):
学习一下,对AB的plc比较陌生

网友I(2016-03-05):
怎么重新配置IP啊?我的也是找不到了,求教,急

网友J(2017-11-18):
引用 网友G:
用BOOTSERVER,设定完IP地址,禁止BOOTS...

请问怎么禁止BOOTSERVER???

网友K:
学习中,多多关照

网友L:
设置问题,跟电池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