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空载电压正常,带载后电压降低一半,求教?

楼主(2007-05-30):
今天,接一电锤,启动后,插座电压变为100多伏,电锤工作不正常,动力不足,停止后,插座电压恢复正常230伏,小弟愚笨,请达人赐教

网友A: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B:
电源线太细,太长,电阻大

楼主:
在电锤工作过程中,还发现配电柜零线对地线有80多伏电压

网友B:
零线到变压器之间有虚接

网友C:
有可能是线路中接头、插头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线太细

网友D:
应该是没有零线

网友E:
线路接触电阻大,带载能力差

网友F:
插座串联在灯等电器上了.

网友G:
串联的可能性较大。
配电柜“零”对地80多V,说明测量点的“零”到真正的零之间还有设备。电锤实际工作电路是:AC220->电锤->其它某设备->零。

网友H:
换个电源试试,还不行的话,检查零线对地火线对地

网友I:
请先确认电源(插座)是否正常,用另一电器试验即可;怀疑是零、地弄错了:有电压但不能带负载。

网友J:
应该是电锤内部的线圈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