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5611和EM277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5-30):
因为初学,在5611和EM277通信中,不知道怎么验证是否连接成功,在WINCC上建立一个应用,在调用EM277副站的函数,总是显示the database of the CP5x11 could not be open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SINEC2.LOG file in system directory!然后我看了这个LOG,上面是这样写的
05/30/2007   17:07:43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2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could not be opened
05/30/2007   17:07:43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3
No (valid) busparameter in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请帮帮我,怎么做才能设置成功。或着有什么详细的设置教程能发给我,我的EMAIL是real812@163.com,请帮我一下```

楼主:
是用Profibus-dp通信

网友A:
说清楚点哈

楼主:
就是PC机插5611卡做为主站,EM277做从站,用PROFIBUS-DP做通信,按照一般的设置配置以后,用WINCC做了一个工程想看EM277的数据,但一开始激活工程就出现he database of the CP5x11 could not be open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SINEC2.LOG file in system directory!然后我看了这个LOG,上面是这样写的
05/30/2007   17:07:43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2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could not be opened
05/30/2007   17:07:43   Event Type: E   Event ID: 03E3
No (valid) busparameter in the database of the CP 5x11
请帮帮我,怎么做才能设置成功。或着有什么详细的设置教程能发给我,我的EMAIL是real812@163.com,请帮我一下

楼主:
请帮帮忙```

网友B:
那个你自检成功了?我毕业设计也用这个DP网,但是一直没有通过,除了第一次安装自检能通,一直说是缺少CP5611的驱动。
请问你的CP5611的驱动是哪个版本的?在XP系统中能否使用,可以的话请我一些技术和软件支持。谢谢!
也请你帮帮忙了

我的EMALL是biaoche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