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启动

楼主(2007-05-30):
调速电机调速器一般会要求复零再关机,实际看到客户很少这样操作,请问如果不复零关机会造成多大影响,长期如此会导致电机损坏吗?

网友A:
不复零关机时励磁线圈在通电状态突然断电,会产生很高反峰压,容易击穿调速器内功率元件

楼主:
多谢,实际中遇到调速器烧坏、电机烧坏情况,很多都是调速旋钮最大值情况下直接启动,看来需要改进一下。

网友B:
to;lsg1971
没关系,有续流二极管,没什么di/dt.

调速器在高速时启动会对电动机有影响,相当于带负载起动,这可不好,可以调速还直接启动!

网友A:
忽略了续流二极管,领教.

网友C:
对电机的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