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买配电动力柜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7-05-30):
请问有人购置过动力柜没有?本公司现要购买,应该怎么标注?购买这种柜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谢谢!!!现在就是柜内的空气开关/断路器用什么牌子好一点?

网友A:
买贵的就好。看你使用多少东西了。根据你的开关来定

网友B:
看需要,付出的成本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C:
画出一次系统图,标出所有元器件型号.ABB.德力西.正泰.百利.

楼主:
还要画图啊?是我们出钱买啊???

网友C:
画图是为了你需要什么配置你。

网友D:
那要看你要国标的还是非标的,最好用正规厂家的,还要询一下价格.
怎么不尝试自己做呢,我就刚做了台高压柜.

网友E:
如果需要详细资料我可以提供1个Word的验收文章,Mail我:我好直接回复你:tiger.ston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