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接触器能代替转换开关吗?

楼主(2007-05-30):
各位前辈,现有一转换开关烧坏,功率在200A左右,它不是负荷开关,这开关使用很不方便也很危险,在转换的时候有负载,但不是很大,转换时候有电弧产生,很吓人,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能否用交流接触器代替转换开关,用多大的交流接触器?急!!!!

网友A:
可以使用,但前面在加一个200安的空开作为保护。另外加接触器2个。使用机械连锁。你可以选择大于等于200安的接触器,可以根据负荷大小选择

网友B:
可以,而且很好.

网友C:
我想可以。一楼说的前面加一台断路器作保护,有必要吗?转换开关前面应该有断路器吧?还有另外加接触器2个。使用机械连锁是什么意思呢?麻烦讲讲!!!

网友D:
转换时候有电弧产生,很吓人,
转换开关带负荷转换,属于违规操作。
你所用的转换开关主要作用是什么?双电源转换?操作频次应该不是很多,从成本出发的话买一个同型号的转换开关换上。

楼主:
我这主要是用作双电源,操作次数很多,同型号的转换开关用不了很久就烧坏了,从成本出发的话,我想应该是换交流接触器合算一点,安全点,因为在转换的时候,电弧很难达到没有的程度,而开关没有灭弧装置,所以我才想用交流接触器来代替它。谢谢各位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E:
无论什么用途,从频繁操作和安全角度看还是用接触器

网友F:
用两个真空接触器(可以灭弧),互锁切换。

网友F:
电源切换柜

网友G:
楼上的,图看不清楚啊!特别是文字部分

网友H:
请问 易水寒262大哥,你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能不能发一个给我!!!谢谢了!!!xialejie@163.com

网友I:
赶紧换成接触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再问一下各位,是否有4极的接触器。能不能把零线一起换过来。

网友J:
这种带负荷的场合应该用接触器,安全又方便

网友K:
用接触器安全系数高 也比较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我正准备改过来。

网友L:
“谢谢各位的指点,再问一下各位,是否有4极的接触器。能不能把零线一起换过来。”
 难道零线都要转换吗?

网友M:
转换开关不可以用接触器代替,另外你说转换开关有200A的电流是不可能的。你在操作时有电弧产生可能你二次线路有故障,你需要查清二次原理的故障就行。

楼主:
To:lizc
    我们这是双电源,由两个变压器出来的电源,零线也要同时转换,我想请问一下,零线能不能并在一起?
To:鲁伟
     我是说转换开头有200A的电流通过,但在转换的时候还是有电弧产生,有些负载不能完全的停下来,再有就是转换开关离控制设备有一定的距离,有时候不能亲自去把所有的负载全部都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