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热式质量流量计的使用条件

楼主(2007-05-30):
热式质量流量计使用条件是什么?适用于什么介质?腐蚀及易燃易爆的介质可以吗?精度能够达到多少?使用过的朋友谈谈使用维护经验好吗?

网友A:
E+H[/b] 的热式质量流量计,直接测量和显示气体的质量流量,量程比100:1,无可动部件,微小压损,快速过程反映,各种气体测量:压缩空气的计量,工业气体流量测量:氩气,氧气,进锅炉的天然气测量,锅炉预热空气的流量控制,污水处理厂的通风空气计量,沼气发电工程中的沼气计量等等,测量管材质为:SS 316,哈氏C-22,具有防爆认证+/-0.5%---+/-1.5%.

网友B:
关于热导式 主要是气体流量

腐蚀性介质 别用

混合波动空气 别用 -- 比方冷热风混合

管道直径大  别用 -- 因为 在大管径中 同一截面 1 、2 个点意义不大

空气介质含粉量大的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