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模拟量运算的编程

楼主(2007-05-30):
请假个STEP7-300的编程问题,知道的麻烦指点下:
假设256 258分别是一个模拟量输入信号的地址 怎么样编程把这2个模拟信号 进行相除的运算 并输出..

网友A:
L PIW256
ITD
DTR
L PIW258
ITD
DTR
/R
RND
T MW0

网友B:
lmhx的方法是对的,但是他的程序遗漏了一个细节,就是如果简单的除以PIW258的值,那么如果PIW258的值为0,就会出现除0这个致命错误,将导致PLC停机。
所以,应该判断PIW258的值后在做除法处理。

网友C:
AI信号处理通常要调用FC105

网友D:
对于S7-200的除法而言,除数为零不会导致致命错误而致使PLC停机,只会使得到的结果溢出。对于S7-300/400的除法,没有进行除数为零试验,应该也不会。
    不过,当除数为零时,得到的结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可能导致设备出现误动作,所以yuanle的判断除数的过程是有必要的。

网友E:
领教了,还是注意为妙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新手之路还很长,呵呵.

网友A:
是啊,谢谢大家的指正,具体编程时需注意

网友F:
谢谢2楼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