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电动机功率变送器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07-05-30):
电动机功率变送器,我厂选用的是江阴长江斯菲尔电器的CDP194型功率变送器,但是在使用中发现有时变送器输出的功率信号会变化,会变小,而此时测量得电流大小却未变.更换新的功率变送器也如此.经过反复调整三相电压相序以及电流相序,才有可能达到相对应的功率值,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会发生?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电动机功率变送器”是什么原理,既然“经过反复调整三相电压相序以及电流相序”才正常,应该是与相序有关了,操作说明中是否有相关要求呢?

楼主:
操作说明中没有涉及相序的如何调整,只是一些连线图及介绍,但是按照它的连线是不能很好的实现功率相对应的线性,仍需作相序调整.

网友B:
CDP194型功率变送器??互感器接线正确?

网友C:
要正确测量三相功率(或无功、功率因数...等等三相电量),都有严格的电压电流相序相位要求,否则不会正常。

网友D:
我司是专业生产功率变送器的,质量稳定,有自动校验相序功能,欢迎来电来函.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成大鹏 13914037100

网友E: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为您解忧
www.passiontek.com.cn
郑方远
010-89494925
QQ 398633610
zfy125125@sina.com

楼主:
没错,但我怎样才能判定正确的电压和电流的相序,我是说有没有一种方法,而能保证功率曲线合乎要求?

网友F:
说‘性价比较好’和‘可以为您解忧’的朋友,说说这样情况怎么处理,亮一下真本事。

网友G:
“电动机功率变送器,…,但是在使用中发现有时变送器输出的功率信号会变化,会变小,”
1、功率变速器,输入被测电机电压、电流信号,输出与电机功率呈线性关系的直流电流或电压信号;
2、变送器输出的功率信号会变化,会变小,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奇怪,不变才有故障!!!

网友F:
注意楼主已经说了:‘信号会变化,会变小,而此时测量得电流大小却未变’。

网友G:
“而此时测量得电流大小却未变”
1、那也没有奇怪的,功率大、小不是电流的单值函数!
2、变速器输出的量不变化,要它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