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的电路板怎么修啊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05-30):
我这里有一台BST的纠偏器烧了,我知道是什么烧了,但是它的电路板是三层的,就是上下有线路,内部还有一层线路的,那个烧坏的压敏电阻是要接在中间那层线路上的,可是我总不能把线路板撬开吧,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才能修好它呢?

网友A:
  钻孔可以吗

网友B:
线路走线的另一节点一般都会有焊盘引出在顶层或底层,可用一根导线连接元件脚和这一节点。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7-5-30 21:56:00 发表的内容:
  线路走线的另一节点一般都会有焊盘引出在顶层或底层,可用一根导线连接元件脚和这一节点。[url=http://www.…
--------------------------------------------------------------------------------------------
是有,可是那个点已经被烧没有啦,那一块大概有一平方厘米的地方都被烧黑掉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别的地方还可以透亮看一下可以看到中间那一层的线路走向,可是那一块被烧黑的地方就没有办法透亮看到里面的线路了,也不知道它的两个脚是接到哪里去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我现在是很头大啊,到底要怎么办啊!

网友B:
板子烧成这样,俺推测多半是低耐压的压敏电阻串入了220V交流引起的,以前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故障。这种情形的压敏电阻常并联在24V输入端(一般用30V的压敏电阻)或并联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可从这个规律入手分析一下线路,找到正确的连接点。如果是应急维修的话,不要压敏电阻也可以。

网友:
是零线断路,然后烧了一个开关电源,可是不知道两个纠偏器也烧了。本来纠偏器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有一台漏电,可能是有什么元件绝缘层被击穿了吧,因为漏电所以我就把它打开看一下,发现那个压敏电阻已经黑了,我用手碰了一下它就掉了。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电源进去了,所以两台都没法用了。

网友C:
请问你在哪里?中间一般是电源或接地层吧,你可以看看还有哪个点是和它相连的,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我在福建泉州

网友D:
板子烧成这样,也只能换了,实在不行,用PLC替代也不行吗?

网友:
那是德国原产的,一台纠偏器只有一块电路板,换了要一万多,而且现在是两台一起烧的,要换的话就太不合算了。要想继续用的话就只有修。要不然就不要用,BST在中国没有工厂,且只有一个办事处,现在过了保修期,他们也不管的,只会叫你换新的,那样他才有钱挣。

网友E:
多层的板子是为了....原理最重要,现在的产品已经没有电路图与印刷电路图,科技不会停留

网友B:
楼主还没搞定吗?方便地话可把你的电源和两套纠偏器寄过我们这边来,我们可以从原理上分析一下,两台对比一下看可否维修。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