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水系统中水中油在线分析仪

楼主(2007-05-30):
询问水中油在线分析仪的应用情况,测量精度能达多少,有应用业绩的厂家那个好些,如果不介意的话,说下报价

网友A:
你是要测量水中油的百分比含量是吧!你的油的密度是一定的吧!不会是那种混合油吧!那样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如果是单一的油介质,那应该问题不大,用浓度测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