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7-05-30):
    压力传感器通常专指是非标准 mV 信号输出的元件级产品,是压力变送器的核心元件,由于信号 的非标准性,用户使用时需要进行压力标定和设计专门的信号处理电路;由于信号微弱,距离较长时需要增加放大器 ;
     压力变送器从书面意义上也属于压力传感器 ,但是其输出信号为标准通用 的信号,如 4~20mA , 1~5V 等,可以远距离传送,并且可以与标准仪表配套。同时其压力值已经进行过标定,用户只需通过仪表的量程设定即可使用。

网友A:
‘压力变送器从书面意义上也属于压力传感器’——不妥。传感器起物理/化学量转换为电信号的作用,变送器放大、调理、归一、供电、远传。

网友B:
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压力变送器包含压力传感,变送2部分。只是大家习惯了叫他压力变送器。而各个厂家的不同变送器原理主要体现在传感器部分。比如1151的电容式,EJA的频率式,还有电阻式,扩散硅式等等

网友C:
可不可以也给我一份,谢谢你了!!!!

网友C:
我的邮箱是zzc6731@126.com

网友D:
按我的从业经验,应该说至少10年20年以前,传感与变送就已经开始走上合二为一的旅程。

考虑系统设计的方便迅捷,目前传感、变送一体的传感器或者叫变送器,再或者叫传感检测“单元”“模块”,正流行于市。